白屏

楼主(2013-09-23):
三星型号720N   17正屏  可以正常使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忽然白屏,关机后再开又可以正常使用,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目测两块板没问题,准备测量下白屏时屏电压是否正常,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面大

网友:
驱动板和屏还有屏线,三个地方

网友:
换通用板先试下,,以判断是屏还是板的故障,,但板的故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