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扫描奇怪的硬盘

楼主(2013-09-23):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刚装不久的外地机器,说有时候一卡一卡的!我就怀疑硬盘,晚上MHDD扫这硬盘不到2%就开始红的绿的棕的都来了只是没发现X,扫到10%不想扫了,明天直接让客户换硬盘了,洗洗睡了..............
                       次日客户来提机器我扫描一次给他看却一个绿色的都没有,更别说绿色棕色,脸都丢大了,客户还是相信我让我:“留院观察”这客户真让我心安。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吗!现在死活检查不出硬盘有延时,一直在用这个机器也没顿卡这个帖子也是用这台机器写的!

网友:
最大的可能性是硬盘的供电不稳定。包括电源接头,主机电源供电不足等。看看是什么电源?

网友A:
直接换硬盘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硬盘就是了。

这样太不负责了吧,到时候又出这样的问题害的还是自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太不负责了吧,到时候又出这样的问题害的还是自己

换硬盘试试还卡机不  不就知道了么  只要解决问题   过程不重要。

网友:
供电问题或如果有主盘看看主盘运行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试试还卡机不  不就知道了么  只要解决问题   过程不重要。

貌似显卡问题!我知道说的不科学!
但换个显卡开机不会有延时按下电源液晶立马显示起来!
测试一天了没几率发生卡机!
原装的显卡是索泰GTS450

网友:
有的时候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新盘两次扫<500的块数量相同,但是位置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显卡问题!我知道说的不科学!
但换个显卡开机不会有延时按下电源液晶立马显示起来!
测试一天了没 ...

有可能  我昨天修的就是显卡造成的死机。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
给顾客代换二手长城350w
换数据线到现在没找我!应该好了吧!

网友C:
如果专门弄个测试的机器会不会好点,以免到时误判丢人是小事,让别人觉得你不专业了那才是大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专门弄个测试的机器会不会好点,以免到时误判丢人是小事,让别人觉得你不专业了那才是大事。

你指什么机器呢?
我是这样回复客户的换个电源你回家玩玩看有没有这个症状1个月内有其一样症状电源可以退。
再检查别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指什么机器呢?
我是这样回复客户的换个电源你回家玩玩看有没有这个症状1个月内有其一样症状电源可以退 ...

我的意思是你那边专门弄个电脑测试,别人电脑有问题时,可以把有问题的东西拿到你的测试电脑上测试,这样可以更快的确认问题和减少误判。只是个人提议,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那边专门弄个电脑测试,别人电脑有问题时,可以把有问题的东西拿到你的测试电脑上测试,这样 ...

有啊,就是在别的机器上扫描的!他原本的机器不能开MHDD没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