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为什么重新接高压点不亮?

楼主(2013-09-23):
因为这块电源板显示器开一段时间会有一点闪屏,我要重新给他接一个高压,为什么接的这个高压不亮了?灯管插他原来的高压就会亮?我的高压是好的,接的也是对的,

网友:
你认为接的是对的,但可能还是没有接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又看,又不是第一次接高压

那开启电压你量了吗,会不会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开启电压你量了吗,会不会是低电平开启,,

对啊,我查了电压1.9左右,太低了,不知道怎么会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查了电压1.9左右,太低了,不知道怎么会拉低了

那就查开启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开启电压吧,,,

不知道怎么会这么低的信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