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招牌怎么安装驱动

楼主(2013-09-23):
请问下LED招牌怎么安装驱动???

网友:
买控制卡的时候附带有控制卡的驱动光碟

网友:
不是我自己的,别人新接收的店,LED招牌式旧的,我接串口2、3、5可以吗,电脑能认到设备吗》,可以用驱动精灵打驱动吗?还没试,以前没装过LED招牌,不知道接串口2/3/5脚,灯下认不认得到设备,提前做下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