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VD

楼主(2013-09-23):
X55VD 内存1.5V供电电路击穿,19V直接供电板载内存,导致板载内存的显存对地短路。现在已经拆除板载显存,修好1.5V 内存供电。但是装上外置内存它不跑碼没显示。现在我想不修好内置内存,直接用外置内存,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谢谢!
华硕

网友:
在线等待的,大师在哪里了。

网友:
谁有点位图纸了

网友:
求图纸 这机器图纸里有没有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把八颗显存换了,就OK

网友:
华硕的不好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