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自救电源!银欣500W电源 PG 990ms PG故障

楼主(2013-09-23):
本人自己帮客户维修台式机,发现是电源故障,为客户更换电源后,机器正常运行了。
这颗电源本人用简易设备测得是PG 故障,990ms。直觉告诉自己,应该可以修复。但是不知该如何下手。

虚心求教,希望大家能从简,从易告诉下小弟,该如何拯救这颗电源!

实物图上几张:

谢谢,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不是太好修,是主动式的。

网友A:
将那个电容换掉就行了,跑灰线到电源板上会看到它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5V上的,有一个电容接地,这个就是要换的电容。起延时作用的。

说得很好!就这样修!

网友:
好电源啊

网友:
楼主你测电源的那个工具是什么呀,多少RMB,你测的那个结果是不是PG延时没发出来吗?

网友:
测试工具好全啊

网友B:
pg应该是从atx电源板的比较器(lm393)发出来的

网友:
没用过那个工具哦,叫什么东东?LZ说一下噻!!!

网友:
看第三张图片,灰色线是连到竖起的小板上的,拆下小板,检查电容电阻有没变值,查完处理后再用连线把小板和电源连接测量,修完再焊回小板

网友:
这个东东便宜的,几十块钱,至于去哪买,大家都懂的。

网友:
LZ的电源检测工具,万能的淘宝上就有得卖,50来块一个。主动PFC电源维修真够麻烦的,有时看到都不想搞。我有个主动式的模块电源,估计应该也是PG出问题,插到一些主板上能开机,插到另一些主板上不能开机,上次把我搞惨了,老是拿那块电源做测试用,那时候就纳闷怎么这么多主板出问题,可是测试主板又是好的,还差点加焊南桥。

网友:
加电时序错误会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应该是从atx电源板的比较器(lm393)发出来的

不一定的,像楼主的这台电源,PG是PS223发出来的,并没有什么LM393比较器,它是过压过流保护和电源启动兼PG输出一体的后级集成模块。

网友C:
图片放大后才看出来,小板IC真的是PS223。
看来这个电源和一般电源用的IC很不一样。

网友:
找个PS223的应用图参考一下,测IC上各个电压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测PG输出脚上的上拉电阻是否正常。 能开机一般PS223不会坏的,仔细分析一下查出故障应该不难,如果电子基础差点的,可以把IC上的各脚电压贴出来,相信很多人都会帮忙的。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也象是这样啊。+12V对地短路,也是PS223保护了。不知小板在大板上的9PIN如何定义?

补充内容 (2013-9-25 09:30):
能不能上几张清晰的PS223这个9PIN电路(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将那个电容换掉就行了,跑灰线到电源板上会看到它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5V上的,有一个电容接地,这个就是要换 ...

是在电阻到5V的?还是电阻到PG的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放大后才看出来,小板IC真的是PS223。
看来这个电源和一般电源用的IC很不一样。

典型的CM6800+PS223构架,早期的主动式PFC电源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PG信号应该是电脑主板给出的信号。你这个电源上电脑是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电阻到5V的?还是电阻到PG的之间?

是电阻到PG输出之间的电容。
把这个电阻和电容都测一下。
最好是按照标称值换新,再测PG延迟时间。

网友:
我很怀疑你是什么感觉,只要不是烧的很厉害,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这样的电源要麻烦很多啊,你这个电源基本确定前面的电路没有问题,估计就是IC问题,PG线路的电容也会出问题,如果不是电容问题的话多数都是IC的问题~

网友E:
这张是我网上找的,大家看看,对维修这个主板有用吗?

我准备先把这个小板焊下来!

网友:
就是灰色线  电容     也有可能是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张是我网上找的,大家看看,对维修这个主板有用吗?

我准备先把这个小板焊下来!

电阻电容大多在小板上,迫切想看到小板电路元件,上几张清晰图供大家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
照片来了,抱歉啊!前阵有些忙,今天找个修主板的技术,帮我用热风枪把这个小的PCB板吹下来了,前辈们帮忙看下!指点一下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
跟我的电源一模一样,也是PS223的9PIN,我也拆了,PG信号查R9B为1K和C98电容。
祝你好运!能修复。
RC正常,换IC即PS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