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主板短路 马上关机

楼主(2013-09-23):
大家好 请问我的主板是映泰AM2板 上管P0903BDG 短路 用什么型号管可以代换 谢谢
主板短路

网友:
K3918,09N03一类都行

网友:
主板cpu供电取呗 这个老师应该有说把 n换n p换p 上下管一起换吧 不要只换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请问 上管下管一起换 09N03

网友:
从料板上取上管就可以了,但大小要相当!

网友:
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最好找个一样的

网友:
要不不能用

网友:
料板上拆个上管弄上去呗

网友:
MOS问题?怎么判断的????

网友(2015-11-10):
烧管的最好是上下管都换掉,另外要看控制MOS管的芯片坏了没,最好一起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