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HM温度高,风扇转速低

楼主(2013-09-23):
         我这里本身是惠普的维修站,接了一个出保的机器,故障现象:进系统,过一会死机.用鲁大师检测主板温度很高,风扇转速却很低.型号3318CX什么的,具体的不清楚了,主板型号是:MCP61PM-HM2.2的,刚接手CPU风扇灰尘太多了,直接换掉.

        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先是不认提示风扇有问题,然后三秒自动关机了.重开机进BIOS里面没有关于风扇的设置选项.

       解决方法:拿出好久不用的西尔特500,开始刷BIOS,刷了一个不提示风扇的.

        第二个问题,进系统,风扇明显转速很低,可能主板还有其他问题,要不就是必须用原装风扇,原装风扇早就不能用了被扫垃圾的大妈收走了.其他的问题查起来也麻烦.

        解决方法:从论坛里找了个这个主板的图纸,找到12V,直接飞线.上机风扇高速运转正常,温度下来了.

        总结:修东西,追求简单高效.

        题外话:上面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其实也困扰了三天才找到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光BIOS就试了不下十几个.其他的就不说了.

网友:
提示风扇出错.刷BIOS解决

网友:
这个确实是给新手的一个比较好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