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t花屏维修

楼主(2013-09-23):
客户的lg w1942t花屏,测试结果屏的故障,买新的走了,坏的40块处理留下,闲来无事,测来测去,只有图像芯片tl2298ml不正常,买了个芯片换上修复
芯片

网友:
那你安逸哦

网友:
测到哪里不正常呢

网友:
怎么测量图像芯片的好坏呀

网友:
悲剧 可能动动屏线就好的。。。。。。。。。。。。。。

网友:
屏电路供电芯片发烫,拆掉tl2298ml就不短了。

网友:
这个芯片也不好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