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机液晶显示器无显示其他正常

楼主(2013-09-23):
刚开始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不转啦,用2位检测卡检测+12v和-12V就亮一下,就不亮风扇也不转,换电源后好使啦,但是不显示啊,2位检测卡显示A0,完后换了3块CPU, 也不好使, 换了4条内存 换显卡都不好使 ,最后全去掉就留一个CPU ,还是A0,蜂鸣也不报警。没办法按部就班都装上后换成4位检车卡,插上新键盘PS2接口的,开机键盘就3个指示灯亮一下就不亮, 鼠标一直亮,4位检测卡显示- - - -   -12V +12v  +5V  +3.3V IRDY RST 只有IRDY 不亮 是哪里坏啦 怎么用万用表量啊

网友:
查供电    A-   20V   慢慢测

网友:
1.量一下内存供电!
2.触发后,摸摸IO或其他芯片有没有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