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plus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求高手帮忙,不插显卡有1长3短,插显卡cpu风扇动一下就没反应了,能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吗?不是该怎么修?谢谢先。
cpu
显卡

网友: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是显卡供电短路, 查 显卡核心供电 和显存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