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坏了,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13-09-23):
一台联想19寸L193 WIDE显示器,屏幕上面三分之一亮,下面三分之二对比特别暗,分界线特别明显,我想会不会是电路板那块坏了,但不肯定,请教了

网友:
恭喜你 屏幕坏了 修不了

网友:
数据线可以检查下。

网友:
电源板不会坏的,排除下屏线 在看看驱动板和屏 ,暗的部分字体还模糊的话就屏坏

网友:
可以连接电脑信号线,调出DOS(显示器菜单)看看显示菜单是否正常,如果显示菜单正常或不正常,还没有专业的维修工具,可以用360硬件大师测一下显示器,打个白屏同时把显示器的背光从最暗调到最亮,看看你说的暗区域有没有发红的迹象,要是有基本可断定灯管或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故障(电容有爆浆或者灯管老化太严重的),如果背光正常可以检查一下屏线看看有没有氧化的情况,和接口板,屏本身出问题的不是很多,特殊的情况也有接口板存储器数据出问题的。本人修过几例和你类似的故障,也清洁了屏线,但最终都是换了屏线解决故障,你也可以清洁一下屏线试试看,希望说的这些对你用帮助!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太好了,对不对,也是热心的。

网友:
楼主,看了你头像,好熟悉呀,你是在郑州学习的学员么?

网友:
谢谢大家了,驱动板我换了,电脑启动字体很清晰,屏线我也换过了,我一会调一下明暗度试试,不行在换条屏线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在郑州上过学,小小白你是哪个学校的

网友:
进入系统后,显示属性不能用了,桌面区域显示最少

网友:
5楼说的够详细了 我也不想说了 就按他说的办吧

网友:
5楼说的够详细

网友:
顶下五楼,至少辛苦了

网友:
你这个是屏幕坏了

网友:
顶下五楼  够详细  楼至照着修吧   不行就屏坏了

网友:
都说的有道理,也可以试试进下PE

网友:
进PE做啥,明显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