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LW-6228电源(小有难度)修复一例

楼主(2013-09-23):
最近收到二个静音大风扇的LW-6228,其中一个最简单没难度的换电容就搞定了。另外一个打开一看保险没烧,但有一股烧焦的味道,用电筒一照发觉主开关裂开了,拆下电源板看到

R6A、R6、R8A、R8和R9都烧黑了,清洗后检查R9(272)、R8R6(2R2)都没阻值了。R9拆旧换上,R8、R6是并接成1.1欧的贴片电阻,跑去零售那说这阻值的没得卖,只好买了二只1欧4分1W电阻在原来的位置焊上,主开关管旁的小电解(50V10UF)拆下检查,其中一个容量变大许多,于是全换上新的2.2UF的。主开关管原来是13007,估计功率不大足(二只都裂开了)换成13009,后级输出的电容全换新(大多爆了)检查一下旁边的元件没发现问题。于是串灯泡通电,一闪即灭有戏了,测一下待机和绿线都有5V了。短接绿地,电源毫无反应,测7500的12脚20V、13-15脚4.99V、8和11脚2.29V. 2.3V,二只推动管(C3198)是2.3V、1.53V、1.56V,没看什么问题。短接时4脚降到0.03V,8、11脚降到2.1V,推动管电压也有变化,但电源就是不启动。维修又到了困境,上床小睡一会。想想还是把修好那个电源拆开,测了一下7500的脚位电压对比没发现,无意中测了(坏电源)和8、11脚相连的二只电阻(272)怎么只有1.86K的,而另一个好电源的是2.73K,再测(坏电源)的8、11脚对地为3.06K、0.98K,而(好电源)的是6.33K、0.98K。这样看来是8脚的对地电阻不正常了,心里凉了凉(不想拆7500呀,周围有许多贴片元件,不小心就会焊到),不死心再跑一下线,看到连着的Q9(C3198),吸了它下来测量,EB间只有1.83K,再测8脚对地有6.03K,这下高兴了,就是你这万恶的三极管了!再拆下另一只Q8,也是一样软击穿了!跑去带上表买了几只C3198,回来挑出二只倍数216左右相近的管换上(注意要带表测量,否则很容易买到倍数相差很大的管,这是我的经验教训),稳妥起见把50V47UF的电解也换新的,通电短接,风扇转起来了,灯泡也没亮,测Q8、Q9的C极输出为3.33V、3.34V,带载一个光驱,测主开关管BE间电压为-1.03V、-1.04V。装好电源,上主机看上2个高清大片,开机3小时(电源)正常,OK终于修好了!

很好!很详细!心得:小睡加油,大睡误事儿。^_^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电源是很不好修的  多积累一下经验 还是很好de

网友A:
电源坏了最好直接换,修好了不稳定会烧主板硬盘

我猜没错楼上的是开电脑店,没事换换电容,坑坑客户。还说维修并难,只是我不想做什么的,这个行业就是被这种同行的搞坏的。
严重怀疑是来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了最好直接换,修好了不稳定会烧主板硬盘

你是干维修的吗???不学不修你还上这个论坛来干什么呀!这是个维修交流论坛,什么都直接换了,那还要学吗?

楼主这句话我之前说过,这里部分人东西坏了只会换,不去想想来这里到底是学习还是交流维修经验

网友:
讲的很细,太费事的,直接换掉得效率哈。。。  还是学习了哦!!!

网友(点评):
如果是高过我一、二个等级的好手,估计30-40分钟就搞定了,没有多难的

网友:
楼主的耐心值得肯定 要是换做我  我就不修了  换那么大一堆料才好

网友:
有个参考电源呢,要不估计你也修不好得,

我以前好几个电源都是没有参考,也没有同样经验,独立完成修复的(没发贴求助),再说有时并不依据数据,而是依感觉,修复这个电源只是时间要多长的问题

网友B:
电阻坏了哪还用去买哦,烂板子上拆就是了撒

网友(点评):
没找到2R2的贴片电阻,有的话我就不会焊1欧的碳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坏了哪还用去买哦,烂板子上拆就是了撒

话说贴片非贴片其实都一样 功率够就行

网友:
看懂了,谢谢楼主提醒我,明天修修我的电源先

网友:
我也有个这情况的,楼主细心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