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MAC 开机密码怎么破解??

楼主(2013-09-23):
苹果IMAC 开机密码怎么破解??密码忘记了,装不了系统了!

网友:
换硬盘试下

网友:
除了刷BIOS没别的办法,你能找到BIOS吗?

网友:
是在密码芯片里吧?

网友:
这密码是系统下的 还是BIOS下的  没有接触过这机等高手上线

网友:
用苹果用的就是别扭

网友:
老实点 装系统吧

网友:
是呀,好多人不会苹果。

网友:
看你图片是开机密码忘了,
你启动时,按住COMMAND+S,会出现命令行,输入以下:
mount -uw /
rm /var /db/.applesetupdone
reboot
重启电脑,重新设置一下就行了,不会造成你原来的程序和数据丢失。放心使用吧。。呵呵

网友:
可以嘛,没有试过

网友:
只是BIOS密码!这个办法试过了!按上去没反应!

网友:
如果是设备的BIOS密码,就重新刷BIOS

网友:
刷BIOS  刷刷更健康

网友:
硬盘拆了格式化,重装系统OK

网友:
刷BIOS吧,应该可以

网友:
破解苹果电脑系统密码的方法步骤
1、开机按住option 选择进入  recovery hd .
2、然后选择菜单栏上的 实用工具 - 终端
3、在终端内输入:resetpassword
4、然后设置您新的帐户密码,重启进入系统
5、进入系统后,总会提示 :Mac OS X want to use the "login" keychain?
6、Open   Applications/Utilities/Keychain Access.app
In Keychain Access, choose Preferences from the Keychain Access menu.
If available, click the Reset My Default Keychain button. This will remove the login keychain and create a new one with the password provided.
If Reset My Default Keychain is not available, choose Keychain List from the Edit menu.
Delete the "login" keychain.

网友:
这个很麻烦吧~~~

网友:
是固件密码呀,苹果笔记本怎么刷BIOS呢,我都找不到BIOS

网友(2014-05-04):
我也遇到一台这个,是bios密码,系统,直接把硬盘拿出来gho好了,密码没管它

网友(2014-07-04):
拆了刷bios就好了 按照版号去找bios 找不到就淘宝买吧 这个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想要完全去掉 必须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