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笔记本俩个USB口一个可以传输但是一分四供电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23):
怎么在飞一个USB出来因为换过板子,右面还有个USB插口是空的,可以飞吗如何飞秋大神

网友:
只希望帖子不要沉,新买的板子,板子型号是华硕K54L,我以前的主板是K54H

网友:
USB口上你接的什么东西?

网友A:
还一分四?一个接口上能带动一个东西就不错了。。。

网友B:
只要有一个USB接口是好的,就可以改hub来实现多个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一个USB接口是好的,就可以改hub来实现多个usb接口

啊哦!大神,如何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一分四?一个接口上能带动一个东西就不错了。。。

感觉不会在爱了

网友:
直接在系统供电切换出来的+5VS上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