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0TMVW 怎么转成SATA

楼主(2013-09-23):
WD1T usb接口硬盘接电脑不认,想转成SATA,不知道是接哪几个点。各位大哥 老师指点下

网友:
这个也能行   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盘不是SATA的吗   跑下线路啊 看下有无短路 时钟 地址 数据正常不?

网友:
E71 E72 E73 E75这4个点,对应着SATA口的四个差分线,这块盘带加密的,你改成SATA看不到数据的。

网友:
俊工 这板是771737 和771801 有点不一样.也是飞这几个点?

网友A:
这盘子肯定是加密的啊,改过也看不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子肯定是加密的啊,改过也看不到数据

飞线后认盘了.扫描一段停一下(棕色),一直这样.不能对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哥可以指点下?

网友:
盘子有坏道啊。

网友:
改SATA,还要把加密芯片拆下来才可以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