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莎9600GT,风扇坏,爆了四个电容,换电容后花屏

楼主(2013-09-23):
要不要做GPU呢?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ELSA,GPU肯定虚了。做个BGA试试吧。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是山货了,对了,你又是怎么计算出是GPU虚焊了。。大师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恩 同意楼上的  显卡虚汗 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显卡是虚焊了吗,,你能说一下检测方法吗

网友:
大花   一般就是 主芯片虚焊了   如果加焊不行  就重植吧!

网友(点评):
主心片虚焊,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吧,你能告诉一下楼主,该怎么测量后确定正确,一击必能修好。。要是靠猜,,要是焊不好,那不是爆费掉,,有好的检测法吗,大师

网友A:
重焊接下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要是没有好,大师该怎么做了,要是重焊一下,直接不亮了,怎么办

网友:
GPU肯定虚了。做个BGA试试

网友(点评):
你那肯定GPU虚焊了,能不能告诉楼主,你是怎么肯定的,有个法子,也是维修路上的良药,,以后修花屏,也可以对证下药,手到病除

网友:
没准是现存的问题

网友B:
有点像显存颗粒坏了吧  用PCI显卡测试下  看看哪一棵有问题

网友:
做不好GPU那真的废了,回修五个大洋

网友:
具体步骤问问饼哥   我一时也说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显存颗粒坏了吧  用PCI显卡测试下  看看哪一棵有问题

怎么测?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风枪吹一下先~!确定好问题!

网友:
是的 吹一下BGA一下肯定好的 就是要多吹吹 多烤烤  烤干了就好了 肯定是显卡受潮了 上BGA准好的是吧各位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测?能详细说一下吗?

显存坏都是小花的兄弟

网友:
GPU肯定虚了

网友:
看了大师们的回帖,我还是没明白那显卡的维修思路……

网友:
学习了,大花是GPU的问题,小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焊接下效果更好

台式机显卡出现这种画面,很明显是风扇坏,造成GPU温度过高虚焊,   不用担心,上BGA轻压一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焊接下效果更好
不亮的话显卡应该焊接过程中短路了,也就是算报废了。但是焊接后可能正常了或者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