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T-6820-MD驱动板时白屏

楼主(2013-09-23):
显示器屏幕是好的,我的目的是研究下如何使用万能驱动板;用的是高压一体板;电源板与驱动板接线,12v,GND,BL,ADJ,对接好,驱动板接好屏线,VGA线(这两个线不至于出错),然后就是开关按键板,我有买好的按键板,按顺序接好;跳线冒跳到1024*768,屏供电不知道该选3.3V,还是5V,先上3.3V试;这样接好后,屏幕全是白屏,接着开关,会一亮一灭;不接开关,会一直亮,过一会灭了;
如果电源板与驱动板接线为,5V,GND,BL,ADJ,则屏幕无任何显示;
求大家指导,新手自己研究中!!!

网友:
你没有把跳线跳好

网友A: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白屏供电问题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出了问题

那3.3V与5V都试过了,不行啊!还有如果屏线在驱动板上接错方向,会烧什么,有一个屏闻到糊味了,但是用原来的电源板与驱动板还能正常点亮,那可能烧了什么啊,冒烟好像在屏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3.3V与5V都试过了,不行啊!还有如果屏线在驱动板上接错方向,会烧什么,有一个屏闻到糊味了,但是用原来 ...

烧屏上的主控芯片

网友:
在不接灯管的情况下,其他都连接好,尽然有一个灯管接口处打火,这是为什么啊!!!正常情况下,全不接灯管,只是屏幕没背光;这个MT-6820应该与电源板接线应该12V,还是5V啊

网友:
6820是5V的 , 多大的屏啊?  你量有没屏供电就知了

网友:
根据屏型号,就知道跳多少V的电压的!
根据型号,选择分辨率等,跳好跳线帽

网友:
是用原来的排线吗?你可以试试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