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23):
dell 1400 开机 大小写灯一直闪  换内存一样  集成显卡的
拔掉内存 俩个灯闪

拆机  裸板点亮了(不带插无线的那个小板) 那时没看屏幕 就看的是指示灯

以为没问题 装机 结果还是大小写灯闪

一个一个排除

最后发现 只要是插上那个无线的小板   开机的时候大小写就闪

不插那个小板 就没事 能点亮

但是点亮之后  屏幕上看到的不是dell的logo  而是一个报错No timer tick interrupt

把他的小板放到 好的机器上也没问题  大家说说 是那的问题啊

是不是不好查了

要解决的 主要问题 应该是那个报错  我想如果报错解决了 应该就都ok了

报错  No timer tick interrupt (无计时器嘀嗒信号中断)

求意见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网友:
学习中

qazzymppllq -3 严禁灌水

网友:
试试刷一下BIOS

网友:
刷BIOS解决

网友:
我马上刷bios 试试 稍后回复

网友:
bios已经刷了  但是效果是一样一样的 故障依旧    南桥晶振也换了

网友:
在线等啊  人工置顶  除了bios 还有什么可能啊

网友:
还是没有人碰到过啊

网友:
换南桥 刷bios  还是如此 情况没变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经验

qazzymppllq -3 严禁灌水

网友:
io也换了 同上

网友:
哈哈慢慢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