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显示器一接主机就暗屏,不接正常亮,求各位大大支援个招

楼主(2013-09-23):
前几天接到两台三星显示器,一台不通电,一台客户说开机暗屏,显示器是三星2243BW。出现暗屏,因为客户私自拆开过,将开关板拆坏了,无法进入模拟模式测试,就跟客户说要订个开关板回来看下,今天开关回来了,装上去外切发现暗屏,测了四根灯管都是好的,高压那边电压也正常,驱动板也没有发现问题,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哥大姐支个招吧~~

网友:
不通电的那台型号是2233S 当天就取走了。。而且也不一样。。

网友A:
最好改个高压试试,要么,就换根灯管试试,要么是高压板坏了,要么是 灯管4根全坏了。

网友B:
暗屏一般是灯管问题      先换好的灯管上去看行不   不行就换高压板

网友:
三星的通病,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程序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改个高压试试,要么,就换根灯管试试,要么是高压板坏了,要么是 灯管4根全坏了。

灯管测试是OK,高压外接4根灯管也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一般是灯管问题      先换好的灯管上去看行不   不行就换高压板

三星的程序如何刷写呢  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我也求指导  怎么写程序

网友C:
写程序需要编程器的,如果你确认高压板和灯管是好的,实在没辙不会修的话,我给你出个馊主意,把驱动板给高压板的ON/OFF信号线断掉,从屏供电飞根线到高压板上接口的ON/OFF脚,不过这样有个缺陷,开机关机时都会先白一下屏,楼主自己考虑

网友(点评):
这样不会白屏把,屏供电和信号应该同时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程序需要编程器的,如果你确认高压板和灯管是好的,实在没辙不会修的话,我给你出个馊主意,把驱动板给高 ...

这样接线就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线就可以正常显示吗?

你必须确认高压板和灯管是好的,如果确认是好的,那么暗屏肯定是驱动板没有给高压板开启信号,这个是让你飞一个电压给高压板当开启信号,暗屏本身是有图像的,你给个开启信号给高压板,高压板把灯管也点亮,那不就正常了吗 除了我说的开机关机会白屏这个缺点,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必须确认高压板和灯管是好的,如果确认是好的,那么暗屏肯定是驱动板没有给高压板开启信号,这个是让你 ...

好的 我去试试 ,我可以确定高压跟灯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暗屏的时候量一下高压开启信号是不是高电平,不是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反之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暗屏的时候量一下高压开启信号是不是高电平,不是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反之是高压板问题。

不是高电平,驱动板的信号电压没有上去

网友(点评):
插上VGA 有图像在暗吗。还是插上就暗啊。

网友:
把ADJ 就是亮度控制那只脚 悬空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又学了一招

网友:
量一下行场对地阻值吧,因为没插VGA时,芯片未检测到无信号输入,同时有个ON/OFF电压给高压开启。使屏幕亮。一插上VGA,检测到红绿蓝等信号,但是行场 可能有个对地短路了,芯片就不会工作,不会有ON/OFF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高电平,驱动板的信号电压没有上去

you tuxia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程序需要编程器的,如果你确认高压板和灯管是好的,实在没辙不会修的话,我给你出个馊主意,把驱动板给高 ...

实际情况是这样  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