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 不触发

楼主(2013-09-23):
HP 4411 Intel 独显 不触发,按开关键PWR_SWIN#_3有高、低、高跳变,+V3VL、+V5VL、2VREF电压正常,公共点电压+VADPBL正常,ADP_EN、ADP_ID、ADP_PRES也正常,但AC_AND_CHG信号为0.18V(不知是否正常),BATCON信号为0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能请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不触发 查下EC 南桥的待机条件  从触发条件开始查 ……

网友:
换了个EC,能触发了,但是电流到0.84A慢慢涨到0.9左右就掉电,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干NB,AMD的你懂的,不行就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