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880GB+

楼主(2013-09-23):
今天修到一片映泰 TA880GB+主板 小4P短路,烧了一个上管.拆了换一个,  触发掉电,测所有MOS管是好的.
我想应该是主控IC L6717 坏了 或反馈线路有问题.

还有一片板也是一样的主板.问题CIB16 3.3V  正常应该是1.5V左右. 晶振起振,供电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谁有L6717 电源管理IC  PDF 请给我一份

网友:
修板不要太相信诊断卡,果断的上蜂鸣器

网友:
映泰主板,是不是先有CPU电压,才有北桥和内存电压。

网友:
不是的 先 内存 南桥 北桥 cpu

网友:
好像是AM3的吧,好像是先内存,VDDA,CPU,总线,桥

网友:
AMD芯片组上电:内存---南桥---VDD_CPU2.5V---CPU---桥/总线。

网友:
可以试着换个试下,不过这种芯片好像很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