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SPI BIOS的各脚实测波型

楼主(2013-09-23):
在维修的时候在示波器的朋友可以抓到很多故障。以下是SPI BIOS的波型及简单的讲解

1脚:片选
2脚:信号输出
5脚:信号输入
6脚:信号同步
8脚:供电
  1脚片选为CPU工作后的第一步。在实际维修中用示波器实测有动作即可,如下图

256脚用示波器则也会有动作,无论取下BIOS还是装上BIOS IC都会有动作,如果有动作不跑码首先刷写BIOS程序,如果没有动作查前方。  其实你的诊断卡在每变一个代码的时候示波器的波型都会有动作,只是速度太快,数字示波器有延时你看不清楚,而且人眼的速度也根不上,所以判断的时候只需要看一下有动作就可以了,在工厂维修员也是这样判断。

网友:
2、5、6脚用示波器则也会有动作,无论取下BIOS还是装上BIOS IC都会有动作楼主这个我个人不认同不信你可以多拿几块板子测量一下有好多主板取下bios芯片1脚的波形都测量不出来2.5.6就更不用说了。我把bios资料写错了有的1脚都没有波形。反正有好多主板的情况都不一样。我的示波器也是和你的一样不信你自己多拿几款主板试一下

网友A:
spi的BIOS取下BIOS也会有波?

网友:
我也没搞懂

网友:
是的,外面很多主板会出现各种问题,华硕的板都可以抓到,有些板是抓不到。就象有些板连32.768的波形都抓不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的BIOS取下BIOS也会有波?

CS#会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的BIOS取下BIOS也会有波?

倘若是台式机尚可,笔记本基本不可能

网友:
好文章,值得收藏……。

网友:
我们没试波器用了,都不知道波长得啥样了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笔记本适用不适用

网友B:
双BIOS的波好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BIOS的波好抓吗

原理一样的,只是双BIOS的板,用的是M_BIOS,B_BIOS是备件,到底是用哪个,由CS#信号决定的。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不过还想再多问楼主一句,您说的1256脚有动作指什么动作?
实际测量的时候是波形一闪而过还是有持续波形?

最好楼主费费心,搞一段视频!

网友:
我有块V星G41开机不跑码的,测到工作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复位隔几秒就复位下,测BIOS的1脚在复位下是就下拉几下。BIOS刷了  把南桥也给换了 ,机器还是不好。求思路

网友:
貌似示波器的地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