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可不可以装QFN芯片

楼主(2013-09-23):
有块二修板无待机,以前换过三五伏。我订了新的芯片回来。是QFN的,我用风枪吹上去的。不知道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新的要先上锡,再用风枪吹!!

网友:
要抹点焊膏

网友:
均匀涂BGA焊膏,不要贪多,涂到就好

网友:
锡上好了,一切都OK

网友:
我一般风枪吹上, 烙铁再补一圈, 特别是芯片中间有贴片接地脚的, 要焊上是一定用风枪吹的

网友:
一般是先上锡烙铁先焊,,在用风枪吹的

网友:
晕,那你说说用什么焊?BGA?

网友:
这个要风枪的,不过四周还要补焊的吧,一般很少能吹的不空焊的

网友:
多实践几遍就能练好。

网友:
当然可以用风枪

网友:
这种芯片我发觉最好装的办法是先把焊盘弄干净,中间有一点锡就可以了,再用风枪吹,感光有一点粘上了就行了。不要吹得过久,否则会坏,然后用铬铁补一下焊,会很完美的。

网友:
先用风枪吹,再用烙铁补刀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风枪装的,邂逅用铬铁补焊

网友:
外面一点针脚都看不到啊

网友:
有没有焊好,那要看LZ你的焊功了。。。。。平时多练习,应该能焊好。。。

网友:
这个还好焊,有人说NEC大电容也能用BGA焊,没想通

网友:
QFN你要用BGA焊吗

网友:
QFN用风枪吹,然后烙铁拖点锡就好了

网友:
1先上锡 2再用风抢吹 3补焊4祝您成功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用风枪装上去的呀

网友:
可以的,就是用风枪装。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用烙铁也行?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为了积分。想来灌水,可是看看好多地方还灌不进水的。楼主说的也好玩,贴片没听说过用烙铁焊的。没脚怎么焊。

网友:
芯片先搪锡,用风枪把焊盘加热到熔化,再把芯片上点BGA焊膏放上焊盘,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