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怎么这么容易反修

楼主(2013-09-23):
修显卡怎么这么容易反修,我把风扇改常转,加硅胶,一个月内还反修了两次,,,哎

网友:
做芯片要动的

网友:
最好换一个全新的芯片.

网友:
你看加焊的是什么显卡,还有你的BGA是不是有问题,锡珠融化没有。

网友:
机器什么型号     有的机器显卡特难做     成功率老低了

网友:
加焊的话,锡珠一定要全融,再者 加一个铜片

网友:
是DELL的机器,我也吹了,动了,

网友:
换改良显卡芯片就能解决

网友:
不必纠结了,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门的机器吧。06-09年出的。NV显卡。要换改良才行

网友:
什么显卡修下返修几次 ︰你搞好一点撒

网友:
ATI  216-0707009  这个显卡

网友:
有的机子真的很难修

网友:
显卡的散热铜片必须和显卡接触紧密,如果安装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做完BGA后,用鲁大师测试一下,如果五分钟之内不报警,就证明你散热片安装没问题,如果迅速升温就证明你安装不到位。

网友:
下次改良点,,,,JB

网友:
超薄的?芯片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毛病

网友:
我做完显卡都会给机器清个灰。然后加个铜片。在用鲁大师测温度。稳定后才敢给客户。我原来用美国猪油做BGA。现在不用这个做了。虽然这个专业。我现在做BGA用的是松香。先用风枪吹融到芯片周围。不要太多。然后上台。我觉得松香做的点更圆润。效果更好。美国猪油虽然是专业的。但是我不喜欢。。

网友:
ATI 要直接更换掉!

网友:
一般换改良的 最好   要是重新做 一般管不了多久  当然做桥 也看技术的

网友:
我们维修的显卡一般都能用一年左右。显卡不只是加焊这么简单~有的还需要植株。植株的我们给他们三个月保修.防止氧化导致显卡坏掉~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有的时候加焊用得时间长,有的时候还会坏来

网友:
    想有些容易坏的显卡,建议还是换改良版的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
换张显卡吧

网友:
最好取下来值珠,要多用段时间

网友:
最好是取下来值球,这样返修率会低的。关键是你的温度有木有达到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