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坏道很多的硬盘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13-09-23):
本人有人硬盘,坏道很多,用hmdd扫描,一开始就扫不走,按方向键跳过一段才能扫起走,但是红块问号之类的也很多,C盘有一半都是坏道,现在想要D盘和E盘中的一部分文件,请教各位大大,该怎么样的思路呢?必须开盘么?

网友:
建议你用PC3000 UDMA先克隆先。

网友:
感谢楼上,由于是自己以前用的硬盘,所以不急,但是不想越整越坏!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PC3000啊,准备点银子喽。

网友:
对于坏道多的数据需要购买专业工具,建议使用PC3000 UDMA读取,这个工具不便宜,如果,楼主只是为了恢复这个盘的数据,建议去找数据恢复公司,以免越弄越坏,最终导致数据永远消失。

网友:
呵呵,感谢楼上罗大大的指教,本人是修电脑板子的,对硬盘不大懂,但是也不会乱去搞。最近上讯维论坛看到了这个板块,忽然对数据恢复比较感兴趣也

网友:
pci 的3000 DE还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