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鼠标移动有拖影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9-23):
显示器显示正常 鼠标移动有拖影 驱动板什么都换了 屏幕上什么问题 哪位大神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鼠标设置改了没有?     进PE试下看。

网友:
图像反应慢吗

网友:
看一下显示器的属性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鼠标的问题,设置一下,不行从做系统

网友:
图像反映慢,液晶屏体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