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一个mini主机 硬盘接口不供电 啥问题

楼主(2013-09-23):
主板其它全部都是好了
接上硬盘 无反应  bios 认不到硬盘(确定硬盘是好的)
主板sata 供电接口只有5V 电压
上传几个 照片 大家看看

网友:
电源是好的吗?检查一下电源,再就是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接口试试 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被屏蔽了

网友:
没有接触不良,没有屏蔽就焊南桥

网友:
桥坏了。南桥

网友:
整个南桥试试吧,LZ

网友:
一般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