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各位高手如遇到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有某个元件给烧糊或烧了一个洞看清了,请问此时怎么判断它的型号呢?
电源

网友:
没有电路有点难的,有些可以基本代换的就没什么关系的,现在基本淘宝能买到板,大胆换。

网友:
具体看哪个部位,不行就改一下

网友:
淘宝上面看这板子清楚大图,呵呵,百试不爽

网友:
没有办法,只能找相同的板或电路图,或者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
是 啊 网上找高清的图对比

网友:
4楼说的对 有资料的

网友:
看显示器具体型号,零件时什么部位。在就是看外围元件。

网友:
只能看图了,没有图,就只能换版了

网友:
没办法只有换板了

网友:
跑线了 看你平时积累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