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动,各项电压正常。接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即停

楼主(2013-09-24):
一杂牌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动,测试各项电压正常。后接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即停。输出滤波电容未见鼓包漏液,怀疑输出整流二极管有问题,换之,故障依旧。后更换绿线附近的50v10uf及紫线附近的50v2.2uf电容后故障解决!至此故障虽然解决,但是本人小白,对电源的原理不是十分清楚。请高手解释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估计是辅助电源的12V滤波电容异常引起的。

网友:
50v/10uf电解电容是给推动管供电的,不正常会使主开关管激励不足,引起带负载能力差。50v/2.2uf电容是给pwm芯片输出的5v基准电压滤波的,提供比较器控制电路供电的,不会引起pg信号时序不正常。

网友:
带在能力下降,应该就是推动管推动力不足导致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导致PG电压不稳定~~~

网友:
带载能力不足,50V/22U是待机芯片提供工作电压,带载时后级功率大,反馈到前级芯片调节一定的占空比以满足后级的工作要求电压。芯片得不到稳定足够的电压,没有足够的能力。后级得不要足够的电压电流,带不起负载,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