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怪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9-24):
今接收一台AL1916W液晶显示器,经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坏,高压不亮,改通用高压后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在关掉电源开关的情况下再拔电源插座,在拔掉电源插座一两秒后背光会亮一下,就是白屏闪烁一下,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
ON/OFF这个信号没接对吧

网友:
高压板的四根线 没弄好?

网友:
机器改板出现这种现象,跟你接线不对有关系,没有其它原因,也就四根线GND,电源,点灯,亮度控制;有的机器可不接亮度控制。

同意,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本身,你装的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控制角接错了

网友:
上图,应该是开启,,

网友:
就三根线啊,没接错啊,ON/OFF接在EVA这个角上的啊,只有这个脚有开关面电压,其它都没有,先关掉电源开关就会,要是电源开关不关直接拔电源插头又不会,真郁闷了,我量了一下,就是这个开关脚有一个2点多的电压闪一下,

网友:
触发电压不够,你试一下直接用3.3V去触发试过。。

网友:
触发电压没有问题,开机后ON/OFFe 3.03伏电压,正常的,关掉电源天关后为0V 再拔电源插头,过一两秒后这个脚就有一个2伏多的电压闪一下,背光就跟着闪一下,这个电压好像是驱动板过来的,哎,郁闷!换一体板又不会,真烦人啦

网友:
从高压开启信号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