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 开机出这个

楼主(2013-09-24):
东芝m2 开机出这个···

补充内容 (2013-9-25 11:25):
加焊显卡,正常开机···

网友:
一般是显卡坏了,

网友:
始终就这个图片吗  没有变化吗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卡卡卡卡卡卡

网友:
显卡,要么显存

网友:
显卡出问题,加焊一下GPU试试,看是不是虚了。

网友:
这个查查显卡供电的什么的,开机就这样其实也有可能显存问题,

网友:
硬盘也会出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故障解决记得回帖啊。。。。

网友:
显卡显存,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显卡主芯片,不行的话可能是显存坏了的。

网友:
楼主高见,有时候系统坏了

网友:
都说是显卡了 我也没什么说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BIOS 或者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出问题,看是不是虚了

网友:
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显存,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显卡主芯片,不行的话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维修原则 先硬盘分区装系统 或者换硬盘看看

网友:
显卡或显存坏

网友:
先软后硬吧,我不喜欢一有什么问题就往硬件上想,先排除是否软故障导致的吧

网友:
基本上就是显卡

网友:
不要复杂化,就得先简单后复杂,硬盘换一个,排除外设,系统最小化,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