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 quiet!电源(全汉代工)型号:BQT P7-Pro-550W故障

楼主(2013-09-24):
求助:BE quiet!电源(全汉代工)型号:BQT P7-Pro-550W故障,具体原因为挑板,对于大部分主板能供电但无法启动,少部分的主板能供电能启动,询问过别人说是电源和主板不兼容。把这个电源重新装回原来能启动的华硕主板上又不能启动了,怀疑是PG出问题,此电源为主动PFC模块电源,本人不擅长维修电源,请高手支招,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这电源做工相当好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A:
挑板的话最好有电源测试器看一下PG多少MS,不过貌似不怎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板的话最好有电源测试器看一下PG多少MS,不过貌似不怎么好修。

手上没有电源测试器,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得了

网友:
0.0..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