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EDID数据汇总

楼主(2013-09-24):
买设备赠送的笔记本屏EDID数据,戴尔、索尼、华硕等本本换代用液晶屏经常遇到挑屏的问题,换上通用屏不能正常显示图像,这时找个编程器把相应的屏EDID数据刷到新屏上去就OK了,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楼主用的是那种编程器刷这种BIOS?

网友:
怎么刷呢 说下嘛

网友:
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
我也为新手,鉴于大家疑问,根据查询资料和自己的理解分享一下读写原理:液晶屏EDID存储芯片一般为8脚24C02芯片,USB编程器简易转接板上也有读写24CXX系列芯片的引脚标识,通过飞8条线把液晶屏上24C02芯片1-8脚和编程器简易转接座上24CXX标识的1-8脚一一对应连接起来,然后按照读写24CXX芯片的方式就能随便读写数据了。
我是从网上购买的成品编程器,为了避免做广告的嫌疑,不发链接了,其实就是根据上面的原理,用屏线代替了那8条飞线,改造屏线后就省去了读写每个屏都需要焊接的麻烦,读写另外一块屏,只需直接把改造过的屏线插到欲读写的屏接口即可。我买的USB液晶编程器连接了两条特制的液晶屏线,一条是40针LED屏线,一条是30针LCD屏线,制作过程是用万用表二极体档从屏接口一端找出连接液晶屏EDID存储芯片(一般为8脚24C02芯片)的1-8脚相应针脚并做好标记,插上屏线,再理出屏线另一端相应针脚的屏线端子,然后一一对应焊接到编程器简易转接板24CXX标示的相应引脚上,动手能力强又想省钱的同志完全可以自己做这个屏线。

网友:
這東西一定要收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