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GATRON华硕旗下欧盟主板ipx31-gs USB ps/2口不能用

楼主(2013-09-24):
1.本来是 雷击 了,换下 网卡,换上 io,正常启动了,
2.能识别 键盘,鼠标   换USB键盘  也能识别, U盘也能识别 ,   就是不能用,
3.主板上的 ROM-RECOVERY 什么作用 与bios有关?

大  虾们  给点提示啊

网友:
USB都不能用了的话,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检测南桥芯片及外围电路

网友:
修板不要太相信诊断卡,果断的上蜂鸣器

网友:
南桥  和南桥外围     慢慢查吧

网友:
查USb連南橋的48M 及5V電壓、接地電容。

网友:
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看一下USB讯号上有没有上ESD管子,若有可能是这种管子坏掉了。

网友:
查USB阻值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