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主板,la-6884p

楼主(2013-09-24):
烧焦了。U11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网友:
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图纸是la-6881p 上传一下。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的吧

网友:
i5的?不好找啊

网友:
图纸上没有型号吗?楼主?

网友:
既然能找到图纸,原件的型号应该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控制显卡的,这个管子也是通病了 爱烧

网友:
这个不是MOS管?我更换MOS管很少看型号的

网友:
这个不是MOS管

网友:
N沟道的mos管,功率够大就行了,这个是控制显卡供电的,坏了会导致独立显卡无法识别或者驱动安装不上,或者蓝屏

网友:
目测是保护隔离的管子

网友:
控制显卡的,这个管子也是通病了

网友:
好像是控制电压芯片

网友:
感觉是显卡的

网友:
我换了一个MOS管,开机一会就白屏了。。。关不掉机器,图纸又找不到。

网友:
现在的现象是开机都正常的,进入界面一会就白屏了死机,卡在那里,关不掉机器。

网友:
BA1236这是这个芯片上的代码

网友:
谢谢。我找找这个芯片。

网友:
一个是温控芯片,一个是N沟通的MOS管。

网友(2013-10-26):
你传什么图纸啊 假的吧  怎么下就是PHP格式打不开

网友:
你电脑里安装了PDF软件了吗??没有安装是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