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显示不良维修方案

楼主(2013-09-24):
显示不良维修方案
1.接屏,开机看背光和显示是否正常
2.进DINAG测量TP22处有无16-19V电压
3.测量FL7滤波器本体阻值是否在0—1欧间
4.不接屏,开机测量LC_RESEST_LONN_L电压1.75-1.85V C239 PIN1
5.接屏,开机测LCD_5V7_AVDDH二极体值C184 PIN1二极体值0.49V—0.53V
6.测量LCD.HIFA对地二极体J4 PIN14在0.72-0.81V
7.测量J4到U52的几条数据线(那几个排感)二极体是否在0.3-0.345V
8.测量L13,L14,L15,L17本体阻值是否在0-4欧之间

高清显示部分
重点测量确认不良现象:目检J3 PIN脚有无破损,连锡,空焊
目检:U6 U32 C188 C189 C190 C191 C201 C202 D2 D3 C176 R69 L5 L6 R82 R84 R54 R71 L2
插上FW线,测DP_HPD电压是否在2.9-3.1V之间,R54 PIN2;
翘起屏蔽框测量PP1V8_DP_AVDD电压值是否在1.7-1.9V之间,C176 PIN1
测量DP_AUX_P电压值是否在0.9-1.2V之间;C189 PIN1 C188 PIN1
测量DP_DATA0_P电压是否在1.7-1.9V之间,C191 PIN1 C190 C201 C202 挂了干U52
测量R82本体值是否在96-103K欧之间 L2 PIN4到C285 PIN1
测量R84本体值是否在96-103K欧之间 L2 PIN3到地
测量L2 PIN4到J3 PIN1通路阻值是否在1-5欧之间
测量DP_AUX_CONN_N与DP_AUX_P是否导通,J3 PIN1到J3 PIN3

网友:
讲得真详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