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 无法开机维修方法

楼主(2013-09-24):
维修案例1:
不良现象:用户反应无显示!
维修分析:上电开机电流正常,量测J4(显示屏)接口及周边元件均无异常。重点量测了下FL4背升压电路电压。接显示屏后,开机量测TP466电压为3.7V,C209为5.7V(显示屏供电),取下屏后量测这两处电压未变。Q1_PMU是一个背光升压的由PMU控制的一个MOS管,从而间接控制L18_PMU的充放电以达到17V的背光电压。
更换Q1_PMU后接屏开机,屏幕点亮显示正常。

网友(点评):
建议上图。更好。谁清楚PMU是什么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的拆解过程很重要

网友:
跟LED背光差不多

网友:
多些分享 要是能配上图 会更好

网友:
难道是屏幕背光没供电导致的  MOS挂了

网友:
恩,上图效果会更好!

网友:
对头对头 、

网友(2013-11-20):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测试电子原件判断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