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 声音自动关闭

楼主(2013-09-24):
接一台V450,声音会自动变小,直至无声,系统重装过了,外设都拔了,还不行,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是EC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坏了?

网友:
晕倒 我也有个G470的 声音会突然没了 偶尔有 喇叭 声卡都换过

网友:
bios已经刷了,还是不行,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怎么没人遇到啊,自己顶下

网友:
右下角喇叭自动向下滑动,全部格式化,重新做系统,按键板和键盘都拆了还是无法解决,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不用说 声卡芯片问题。。换了就知道

网友:
换个声卡嘛

网友:
接个外置声卡有用吗

网友A:
有谁知道声音大下是由谁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声音大下是由谁控制的

不会吧   这个万年难遇的问题都遭你遇到了呀  应该是有EC 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这个万年难遇的问题都遭你遇到了呀  应该是有EC 控制吧

是啊,EC已经换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