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宋体字字体如何替换

楼主(2013-09-24):
有些网友反映,在笔记本上升级系统到windows 7 64bits,系统对话框的字体变成了宋体字,但是看起来有一些毛刺,怎样才能把替换win7宋体字字体。
  经过一翻的百度,发再最多人使用的的是通过PE工具来替换simsum.ttc文件的方法,但方法比较麻烦,后来终于被我发现了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能过修改Windows7注册表的方法实现。请看下面的操作方法:
  1> 首先安装需要替换的字体,推荐XP宋体,字体周正圆滑,在"提示已安装, 是否希望替换"时选择"是". 这样会在C:/Windows/Fonts/下生成一个simsun_0.ttc 的字体文件.
  2> 打开windows7注册表,在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 并回车, 定位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Fonts, 分别将"SimSun & NSimSun (TrueType)" 与 "宋体 & 新宋体 (TrueType)"数值从"simsun.ttc"修改为"simsun_0.ttc". 以下是示例, 注意红色方框标注的部分.

  3> 注销后重新登录即可
  这个时候发现可以替换simsun.ttc的文件了. 如果觉得修改为simsun_0.ttc觉得别扭, 可以将新字体move为simsun.ttc 文件, 然后将上述操作重复一遍即可.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
  cd /windows/fonts
  Rem 获取文件所有权
  takeown /f simsun.ttc
  icacls simsun.ttc /grant everyone:f
  Rem 替换原来字体
  move simsun_0.ttc simsun.ttc
  再次重新注销登录就ok了!
  以是关于win7宋体字字体如何替换,是不是比通过PE工具来替换简单得多了。
  相关教程:

       详情请登陆:windows xp系统下载   biae.com.cn
  Win7升级密钥输入错误如何修改
  windows7修改启动项很简单
  windows7注册表修改无需软件

(责任编辑:系统下载之家)

网友:
m没遇到过哦

网友:
其实借助软件更方便些

网友:
替换好像有些地方并不能完全替换掉。我笔记本我用matybe,直接换成了楷体。不过有些地方阴影比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