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73反复重启

楼主(2013-09-24):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跑到22就自动重启,反复重启。

网友:
修板不要太相信诊断卡,果断的上蜂鸣器

网友:
刷BIOS,没商量~···

网友:
刷BIOS ,再看USB有没有供电

网友:
没找到BIOS型号啊?

网友:
这个型号看起想是 775的版型 如果是amd的做桥就好 775的就刷bios 不行就测测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