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故障分析1

楼主(2013-09-24):
手机维修故障分析-----之手机不入网件控制不正常也会引起耗电,如背景灯常亮,灯亮时要消耗100MA的电

对于手机出现不入网故障我们首先要区分是接收部份还是发射部份的原因造成的
在手机菜单中的网络设置的子菜单中,选搜索网络,进入后再选手动搜索网络然后确定:
● 若可以搜到网络初步说明接收部份基本是工作工常的,不入网故障可能是发射部份的问题
● 只显示移动或联通的其中一个,那只是手机的接收部份通路不畅顺或13兆/VCO有频偏
● 若接收部份工作正常,几秒后手机会进入正常的待机状态,电流在5-20mA左右有规律的变化
● 若不能搜到网络就说明手机接收电路部份出了问题
● 开机后电流总在50-100mA左右不规则变化,约十秒后回到10-20mA,然后过几秒再跳到50-100mA左右,如此反复,则说明接收部份工作不正常。
● 若开机后无搜网电流无网络:说明不入网故障是逻辑电路虚焊或是软件问题。一般为CPU无输出
RX-ON信号,音频IC的RX-I/Q无输出,码片,CPU虚焊或软件资料不对,接收电路无供电。
●    若开机后有搜网电流无网络:故障在接收前端的天线开关、接收滤波器和中频滤波器。
有搜索电流且电流在100-150mA不断地跳动,此种故障多发生在VCO不正常和13兆AFC不正常
    有搜索电流但偏大(超过200mA以上);故障一般是发生在中频IC及与之相连的元件

对于手机不入网故障可分为无接收和无发射两种情况来看。
无发射:看有无发射电流,可拨112试机。发射正常的电流约200-300mA,并在接通后会回落至
100-150mA有规则地摆动(注:CDMA、小灵通不摆动)。
●  有发射电流反应而不能打电话,拨112按发射键时电流从待机电流上升至100mA左右定住一段时
间后又回落到待机电流,此种故障一般是发射末级出现问题,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发射滤波器、
接上,
再用两根细线(约10cm)分别焊接到接收前端和发射信号输出端,再拨112试机,若可以打功放等元件,具体办法可拆去天线开关和发射滤滤器,直接用小电容将发射滤滤器的通路连出电话,
则说明天线开关或发射滤滤器有分题;若打不出电话,电流反应和先前一样,此时可再将功放拆下,
再用两根细线分别焊接到接收前端和发射信号输出端(功放的输入端、VCO的输出端),再拨112试
机,若可以打出电话,则说明功放有问题;若还是打不出电话,则要重点检查中频IC和VCO。
●  发射电流偏大或偏小,具体表现为:拨112按发射键时,有时可打出,但电流较大(在400mA以上),或较小(在100mA以下),这种情况一般查功放、高放(发射预放大)管是否有损坏。
●    无发射电流反应而不能打电话,拨112按发射键时电流没什么变化。这种故障一般是在逻辑部分,
一般是CPU无输出TX-ON信号、音频IC(CPU、中频IC)没有TX-l/Q信号输出)、码片(字库)资料不对、音频IC(CPU、中频IC)虚焊等.可分别检查各小部分。

  故障的具体检测方法
●    对于接收电路,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滤波器、13兆的AFC(应有约1-1.5V的跳变)、VCO的供电电压(一般是2.8V)和控制电压(应有约1-2.8V的跳变)、RX-I/Q信号(有些手机是两路,有些手机是四路)、RX-ON信号(一般在CPU输出)等等。有些机子还有单独的高放电路(诺基亚和三星等),也应测量一下高放管的好坏和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    对于发射电路,应重点检查天线开关、滤波器、发射VCO有无控制电压和供电电压(一般是2.8V)、功放、TX-ON信号(一般在CPU输出)、音频IC(CPU、中频IC)没有TX-l/Q信号输出)、码片(字库)资料不对、音频IC(CPU、中频IC)虚焊、功率控制有没输出信号等等。
●    MOBLINK系列的CPU断脚或掉点会引起有搜网、发射电流而无信号的现象,加焊或更换CPU解决
手机维修故障分析-----之其他故障

●    MT系列MP3手机出现“存储序列、充电接口”故障,就像数据线插入,是CPU坏或虚焊;
●    一般手机打电话出现回音,要注意网络、天线、天线开关、功放、听筒干扰等;
●    MT系列手机自动关机,按键失灵。若按键电压都正常查尾插,尾插开机线漏电会造成按键失灵、有时自动关机故障,此线经过一个电阻到开机键,去掉即可,该电阻在屋插上方那个排阻下面;若还不能解决,加焊或重植CPU或更换。必要时检查侧键。
●    国产机无液晶灯快速解决很多机子换了排线也没灯光,问题可能出现在升压电路或者主板上,但查起来比较复杂和有难度. 因为键盘灯一般都有,所以可以飞线.液晶灯有些是串联有些是并联的.如果是串联就先改成并联之后再飞两根线到键盘灯如果不够亮键盘灯旁应该有一电阻,线应该飞在另一端.
●    导航键维修手机的导航键结构基本相同,以索爱T618为例:左边右边各三个脚,上下为铁罩的焊脚,右边中间的脚和铁罩的脚接地.清洗时把酒精直接浇在键上,然后来回搬动摇杆,再用风枪吹干即可.有的清洗完还不好用就得把铁罩拆开清洗了.有时候把罩子的两个焊脚弄掉了,只要把罩子的一端接地即可.还有一种.比如索爱K300C的导航键.结构和T618的一样.铁罩的焊脚和右边中间的脚相通但不接地.如果把铁罩的焊脚弄掉了,必须把它的任意一脚和右边中间的焊脚用线连起来.还有拆装铁罩的时候,铁罩的四个钩容易把键下面主板上的绝缘层刮掉,露出地线使整个铁罩接地,现象是导航键无论向哪边搬动出的都是确定键.只要把整个键取下来在下面垫层纸即可.
●    天时达,金力,托普等手机出现耳机符号手机出现次故障一般在手机上都会有一个耳机符号而且打电话对方可以听的你的送话自己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用耳机是一切正常的.根据我的实测的只次问题主要出现在cpu的检测脚上,一般cpu是不会出现断线的主要是用户充电造成的.维修方法主板有cpu 的一面向着自己,从右向左数第1,2脚是cpu的耳机检测脚(低电平为用耳机.高电平正常.电压为2,8伏).3,4脚为mic的正.4,5脚为接地脚.7,8脚为spk的正.金力306,303如果出现耳机只须将尾插1,2脚连接到cpu右下脚的电容上即可(尾插向下). E518只须将尾插1,2脚连接到1,2脚上面的电阻上即可.还有一些我就不一一说明了,只要在主板上找到一个2,8伏的电压连接到尾插的1,2脚就可以了
●    AD芯片组合常见故障AD芯片组合CPU型号6522、音频6521,如果按开机键可开机,松手短电--去掉备用电池OK。小电流不开机、低电告警、无信号、无网络都是音频引起,音频不赖高温要小心吹。
●    PMB芯片组合电源 PMB 6810、CPU为PMB6850:加点正负极短路,为功放坏具多,电源CPU极少;加电未按开机键无电流反应,应为电池触片未接触好或电源芯片坏(注:此类芯片组合有一共同点,就是加电既有0MA-20MA-40MA-0MA正常的自检复位电流反应;加电未按开机键电流停在10MA-20MA不动,一般为CPU虚焊或坏;加电未按开机键电流停在40MA左右,一般为资料不正常、字库与霍尔元件坏;加电未按开机键100MA左右,一般为和弦音乐芯片坏;加电未按开机键既有200MA-600MA左右的电流,一般为电源、CPU坏或小元件有短路的地方;加电有正常的0MA-20MA-40MA-0MA的“自检复位电流”,按开机键无反应,一般为电源旁边的电阻脱焊或变值,再者就是开关机控制三极管坏;开机定屏,一般为软件故障或和弦音乐芯片、供电管IC坏,部分开机定屏的故障排线坏也会引起;开机功能都正常,就是待机电流偏大,一般为CPU局部坏造成;开机接着关机,一般为电源芯片坏,32、768K电路不正常!;开机按键经常死机,一般除了BCA芯片虚焊就是软件故障。提示:此类芯片组合有一共同点,就是拆机用48写字库,会出现以下问题,有的是用联通卡一切正常,移动卡可以上网但打不出去的情况,提示“暂时无法接通”,有些移动卡正常,联通卡不能用,还有串号乱码的情况,可能是厂家对字库加密造成的,解决方法换字库,CPU。

网友(2014-05-15):
谢谢楼主写的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