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9-24):
大家看哈子这个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LED的屏,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就这样坏了,

网友:
原因说不清楚的 和客户谈好价钱才是关键啊

网友:
换屏 呗  只要能赚钱

网友:
没法修。直接挂了。

网友:
这肯定是修不好的。直接换屏吧。
屏板的事。

网友:
已经换屏了哦,只是看看能不能搞一下自己用了的,会不会是某些原件坏了哦

网友:
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刷下码片 看下  不然就 直接换屏 500块 到手

网友(点评):
500块??现在新的显示器也就800元。

网友:
auo的换屏吧

网友:
屏线或者屏了

网友:
可以点亮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网友:
癌症患者无药可救哦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都是屏本身的电路问题了

网友:
屏上的电路,没有修的价值了。楼主可以当个玩具。

网友:
基本 无维修价值

网友:
没有价值修

网友:
屏坏了,换屏就好

网友:
屏上气压问题

网友:
这种的话修不了只能换个平了

网友:
这个你的一样一样排除看是屏还是屏线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各位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哦,我已经换屏了哦,只是造成这个屏出现这个情况原因是什么?我想维修一哈子

网友:
屏 和屏显容易坏

网友:
我碰到过的屏接口松动的比较多

网友:
只有换屏了!!!!

网友:
质量问题,好像AU的屏会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