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OS 3.0 磁盘空间不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9-24):
iPhone OS 3.0 Beta 2被破解,但由于不是DEV-Team官方版,所以iphone应用程序并未如以前破解一样被放置到D盘目录下,以致运行程序时总提示磁盘空间不足。其实,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可以人工将C盘目标下的程序移动动D盘目录下,具体方法如下:准备:1、 iPhone 手机已安装OS 3.0并经越狱和解锁;2、iphone已安装了OpenSSH 和OpenSSL;3、PC机中安装了WinsSCP(个人认为比putty好用,不需要记住操作命令,用鼠标操作即可完成)。满足上述条件事,便可进行磁盘目录移动工作了。一、远程登录iphone启动WindSCP,输入iphone ip地址,如192.168.0.100,具体可以在iphone Wifi属性中查找。用户名:root,密码:alpine。完成后,登录到iphone,并进入到根目录,即有Applications文件夹的目录中。二、将Applications目录移到Private/Var/目录中进入根目录后,右键点击Applications文件夹,并选择Duplicate(直接移动会出错,只能借助复制“中转”),目标远程路径为:/private/var/"."(注意这个格式,如果这个格式出错,就用/private/var/Applications/"."试试)并复选下面的“Duplicate via local temp copy“,否则会报错。同时请注意填写格式,否则移动位置可能有误,如出现/private/var/applications/applications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好解决,就直接进入到/private/var/applications/applications目录后全选所有程序,并直接将他们拖动到上级目录,完成后删除后面的空Applications文件夹,就变成了正确的/private/var/applications(不知大家是否理解我的意思)三、在根目录下创建新目录快捷方式applications文件夹被移动到新的位置后,要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指向它的快捷方式,否则程序会无法运行。方法是在根目录空白处右击鼠标,并选择新建快捷方式“links”,快捷方式名称即为Applications,快捷方式指向:private/var/Applications。为了防止同名错误,命名快捷方式前可以将根目录下的Applications文件夹重名为Applications.bak或你喜欢的名称。快捷方式建立后,自己先点击测试,检查目标目录及连接是否正确,无误后进行下一步。四、给新Applications文件重新授权。在给Applications文件夹授权前先检查private/etc文件夹内的fstab文件内容,目的是检查private/var(即iphoneD盘)是否允许执行程序。方法即打开fstab文件,将该文件第二行的noexec删除,即改成:/dev/disk0s2 /private/var hfs rw 0 2,改完后iphone disk 02(即D盘)就可以运行程序了。Applications文件夹被移到private/var目录后的默认权限为755,在该权限下原机程序运行不正确,启动后即退出,但AppStore官方程序和第三方应用程序可以运行。将该目录文件夹权限改为775,原机程序就可以在新的目录下运行正常。五、重启iphone并测试结果完成以上工作后,重启你的iphone以检查文件夹移动到新的位置后是否运行正常。如果运行正常,则将原文件夹Applications.bak删除,从而释放出C盘空间。六、还原网络设置完成上述工作后,还需做最后一步。由于一些程序需用网络连接,更改了Applications目录位置后至手机“设置”——“常用”——“还原”中将网络数据还原。还原时机器要重启,3.0重启手机耗时较长,属正常现象。重启后,手机无论在Wifi还是Edg网络均运行正常。 好了,现在你的iphone已经廋身了,尽情享受你的iphone吧!
文件赋予755权限之解决方法
以安裝skype至iphone為例子連結iphone至電腦開啟iphone pc suite v1.0.3iphone pc suite v1.0.3主畫面中選取"文件管理"然後就出現左右視窗先看左邊視窗按兩下application就會出現一大堆已經安裝在你手機裡的軟件找一下skype.app接下來就看右邊視窗嚕右邊視窗有四個文字檔一個一個來第一個按右鍵>屬性重頭戲來了喔~~~owner        可讀打勾可寫打勾可執行打勾group          可讀打勾可寫不打勾可執行打勾eveyone    可讀打勾可寫不打勾可執行打勾按確定其它三個一個一個來全部搞定後按退出將你的iphone關機後重新啟動skype就出現嚕~~

网友:
恩,说的挺好的。好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