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X11A不认硬盘修复

楼主(2013-09-24):
接到一台三星NP-X11A。
顾客告知电源接口不好用,拆开后发现DC接口已经被人为损坏,换之
上电后不显示,重插了下显卡板正常
不过快上起来时发现不认硬盘,重插后无果,不过又时候又能进系统,更换硬盘测试故障依旧,怀疑主板与硬盘相连的排线问题,由于手上没有一样的排线,网上也订不到
故从主板直接飞线到硬盘测试,判断是否时排线问题
主板接口如下图

接口上集成了SATA和IDE
飞线接口参照下图,参考的LA-4102P

飞完线后发现仍就认不到,所以怀疑主板问题,首先把SATA到南桥的4颗耦合电容给换掉

无果,接着打了下SATA的时钟信号R239 R242 波形很完美100M

怀疑南桥空焊或南桥坏,直接将南桥换掉,开机测试依旧无果

修到这个时候有点挠头
不太确定是哪里问题
后来对比机器上的排线和SATA口发现主板JHDD1第49脚CHP3_SATA_DET*这个信号去了SATA第1脚

不过从SATA接口上来看第1脚应该为接地,看到这里一下豁然开朗
CHP3_SATA_DET*这个信号接硬盘后应该为低才对,因为SATA第1脚通过硬盘内部接到了GND如果不接此线的话CHP3_SATA_DET*将被拉高至3.3V

CHP3_SATA_DET*为高电平直接给了南桥的GPIO脚,主板认为识别不到硬盘,故而硬盘检测不到。将此信号连接后此本修复

网友:
三星的这个接口线坏的很多 最恶心了

网友:
无缘无故咋会断线啊

网友A:
故障复杂化了兄弟

网友:
排线不可以一根根测试是哪根线断了吗?断哪根飞哪根,不用全部都飞吧?

网友:
这个硬盘排线爱坏。

网友:
排线本身没问题,是排线上的硬盘接口接触不良导致,所以最好全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复杂化了兄弟

哪里复杂了,排线不是我弄出来的问题是本来就有的问题

网友:
后来呢?直接飞线拿走的?

网友(2019-03-06):
经历来千辛万苦,终于修好了,真还是有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