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机器有Z370 V360 E40 SL400 SL500 C466 C467

楼主(2013-09-24):
通病机器有Z370 V360 E40 SL400 SL500 C466 C467 等。
通病故障:声卡芯片滤波电容短路,时钟芯片供电滤波电容短路,电池控制芯片滤波电容短路。当然偶尔遇到3.3V低端管坏。
芯片
通病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说的我都没遇到过啊

网友(2014-11-14):
没遇到 以后遇到的 收藏 谢谢

网友(2019-01-21):
这种机器通病多了,好几个地方都所以出问题。

网友:
我怎么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呢。太笼统了。没图 没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