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板测试,点不亮屏

楼主(2013-09-24):
一块好的19寸液晶屏;一块高压一体板;一块MT6820-MD驱动板,一块开关按键板及屏线等;
电源板与驱动板接线:12V,GND,BL,ADJ;开关按键板对应接好,屏线,VGA线,接好;屏电压跳到3.3V,跳线按照背后说明1024*768选D,即1024*768-8-1;
现在的情况是不接屏线,屏幕会一直白屏;接上屏线,屏幕会一亮一灭,但无图像显示;难道屏线也需要重新改??

补充内容 (2013-10-2 14:36):
感谢大家回复,屏线换成双8的屏线,跳线为A和E,直接就点亮了,经过这一番折腾,学会了很多!!但是还有一个新问题,屏幕比较暗,菜单健中开关健好使,其他健都不好用,摁了之后没有相应菜单,用的新买的五个按键板

补充内容 (2013-10-2 14:37):
这是线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说是免刷程序,难道还需要刷程序吗?

补充内容 (2013-10-4 10:54):
现在按健也接正确了,可以调节,但是 把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到最高,屏幕还是暗很多,查了查可能是说高压板到驱动板的ADJ是虚设的,全靠软件程序来调亮度,可以通过接电阻飞线什么的解决,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

网友:
大哥  笔记本的电压才是3.3     这种要5
v的,还有这是双八的要跳8-2

网友:
19的屏,你跳1024*768 。不对,屏供电是5伏,你跳的也不对,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分辨率跳C-G1440X900,屏供电跳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按照你的说法做了,屏幕还是无任何显示!!高压板处听到低低的吱吱声

12V拔掉直接从板子上拉个5V到驱动板,还是不行检查电源板是不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哥们,你真有才。。19的分辨率是1440X900,屏供电是5V

网友B:
2点..
第1  程序跳帽.19宽 跳A E.供电 5v
第2 屏线座插反.板子这边.注意屏线座的白色标记对应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点..
第1  程序跳帽.19宽 跳A E.供电 5v
第2 屏线座插反.板子这边.注意屏线座的白色标记对应板子.

还有点要注意,屏线也有分正反屏线,搞错了可能会烧屏变白屏,呵呵

网友:
驱动板不支持也有可能啊,用那种要刷程序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点要注意,屏线也有分正反屏线,搞错了可能会烧屏变白屏,呵呵

您指出的这两点让无又明白了一些,按照说的做了更改;但是还是不亮,于是我测量了下屏线处的红色供电线,尽然没有电压,与其相连的一个应该是三极管吧,有4.85和4.80V电压,但是没有输出电压,可能哪的问题,没有接屏幕
屏电压都没有,跟没有接屏一样,所以我试了半天,一直是白屏

网友:
换块驱动板了

网友:
查一下屏参,再按照屏参设置跳线,屏线要选对接对,一定可以的,不行就得重新写程序。

网友D:
电压不对,分辨率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对,分辨率也不对,,,,

现在发现是屏线接上屏幕后,测量无电压;不接屏幕测量有2.29V电压,电源板与驱动板连接线由原来的12V改为5V!!

网友:
如果不行,换个板试吧,,也许这个板让你给搞坏了,,,

网友:
楼主没有经过培训系统的学习,有些最基本的都不知,简直在乱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按照你的说法做了,屏幕还是无任何显示!!高压板处听到低低的吱吱声

你好,我又更换了一块电源板,现在屏的供电也有了,只是在4V稍高一点,有时4.1V,有一次测到4.6V,但是屏幕还是白屏,折腾两天了,跳线试了好几种,还是点不亮,就郁闷大了!!

网友:
估计是你把屏线插反了,屏被烧掉了

网友:
估计你的屏是废了,但是我分析了下你的屏供电跳到3.3V是不会烧坏屏的呀,还有的就是显示器你不看看参数你就直接的乱搞一通,你真是俺哥,记住了一般台式机超过15寸的显示器一般都是5V的屏供电还有就是你的驱动板是通用的跳冒到1440*900---8-2,你得不需得报名到基地学学了,还有就是屏线在驱动板上是有反正的,一般显示器插反了供电,电压过去10秒左右屏肯定的完蛋。

网友:
和我一样的新手!!呵呵

网友:
电源不对喽。。。。

网友:
用那些板,换块屏看看不就知道了,或是用通用驱动板,加块高压板试试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现在用回原来的一套,点屏,屏幕是这样的。应该是屏幕被我折腾坏了吧,是屏线接反了,还是跳线为3.3时烧的,还是..。?

网友A:
刚才忘发图片了,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忘发图片了,补上

大IC已经烧坏

网友:
经过折腾,开始理清下思路,一步步查,高压板到驱动板接线正确且通;屏跳线5V不动;跳线应该怎么跳我的屏线是
屏线可以正确插入,跳线应该按照屏的型号跳吧,应该多少啊,试了几种A和E,C和G,及其他,依然白屏;现在就是白屏,无图像;换原来的驱动板就正常没问题

网友:
双6屏线不支持双8屏??

网友:
有些要接两条线的,

网友E:
看下了,貌似LZ把屏线接发了…………。

网友:
烧了??他的3.3不会烧吧?

网友:
屏都坏了吧,之前插反线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了,貌似LZ把屏线接发了…………。

好像驱动板上的屏线反了吧,~~~   记不清这个驱动板了。还有,楼主不会跳线的话,可以问问卖家。有些卖家是知道的!

网友:
看来大家十一都放假 了,在论坛里的人少了啊!!!

网友:
顶起,希望大家再帮助下,这个改了之后屏幕亮度不够的问题如何解决,有说是高压板质量不好,但是带原来驱动板就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