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整流桥好坏测试方法

楼主(2013-09-24):
各位大侠,本人小白一名,求用万用表测整流桥的方法,我的整流桥是四脚的怎么判断是不是好的呢?我按网上的方法:《1:红表笔接"---",黑表笔分别接两个"~",测出的量大约在500多(不同整流桥数值不一样),
2:黑表笔接"---",红表笔分别接两个"~",测出的量要大于1000多或无穷大.
3:黑表笔接"+",红表笔分别接两个"~",测出的量大约在500多(不同整流桥数值不一样),
4:红表笔接"+",黑表笔分别接两个"~",测出的量要大于1000多或无穷大.
符合以上条件为良品》,但第2和第4项,万用表一直显示是“1”,这是咋回事?

网友:
这个方法里用的是数字式万用表吧。
显示为“1“大概就是∞了,不同品牌的数字万用表可能不太一样哦。
至于数字万用表测量二极管,应该用“二极管”档位的!

网友:
桥堆就是4个二极管,相信你也看过图纸的,只要4个管子没有开路也没有短路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你想要的是这个吧,简单明了

网友A:
这个很好测,首先观察:
在正极脚上,另外三只脚,无论哪只脚的电压都可以流向正极。
所以你就黑表笔接正极,黑表笔依次打另外三只脚,不要为0,一般坏的都是无穷大或直接短路了。
或者红表笔接负极,它都可以流向另外三只脚。也可以反着打。

网友:
打错了,是黑表笔接正极,红表笔依次打。
你要了解二极管的特性。

网友:
测试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知道二极管用万用表蜂鸣档表笔部分正负极只要不响就是好的。不知道全桥整流适不适合。

网友:
每两个脚对测下,一头为400+换表笔后在测为1后在测其他的,这样测完4组基本就测好了,这样测比较模糊,但测的多了就经验了~

网友:
只要不断应该都没事的

网友:
五楼说的很详细,就这样测。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风别测量2组脚啊,然后再对换红黑表笔 一组500左右 一组正无穷。

网友(2015-02-19):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测,首先观察:
在正极脚上,另外三只脚,无论哪只脚的电压都可以流向正极。
所以你就黑表笔接正 ...

是这样子的,这里2和3脚交流电上负周和下负周输入端两端阻值应该为无穷大,即本身2和3脚输入的交流正负半周电压都会通过对应反向串联二极管整流 流向4脚正极直流电压输出端工作,即234脚之间阻值为几百欧姆左右,而这里1到4脚之间阻值也是同样值大小,4到1脚相反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