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要怎么刷驱动程序?

楼主(2013-09-24):
要给驱动板刷驱动程序能不能像维修主板刷BIOS一样,取下哪个芯片然后找个程序用编程器刷?请详细说,谢谢了

网友:
不同的方案,有的不一样,,

网友:
有的是24,有的是25,各种都不一样啊

网友A:
我用的809F,省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809F,省很多事

809F是什么

网友B:
24  25是指驱动板上8脚芯片表面上上的型号中以24  25 开头    25的为程序存储器  24的一般都是可擦除只读存储器,我一般拆下来刷程序的都是拆25的  24的也试过  就刷成功一次  其他的都失败了,拆下来刷程序就和笔记本刷BOIS一样的;他所说的809F应该刷程序的机器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  25是指驱动板上8脚芯片表面上上的型号中以24  25 开头    25的为程序存储器  24的一般都是可擦除只读存 ...

像刷BIOS一样刷的话,那个程序会不会很难找?不能像刷bios一样刷的话,要怎么刷

网友B:
还好啊 不是很难找   我大多是在各维修网站上找的,液晶显示器有专门的刷程序的工具,那个是不需要拆元器件的,那是直接连接到驱动板上,在线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啊 不是很难找   我大多是在各维修网站上找的,液晶显示器有专门的刷程序的工具,那个是不需要拆元器件 ...

加我qq吧,教我刷,工具我有673426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