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各位高手电脑显示无信号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9-24):
      这里说的是,显示屏显示无信号,之前把内存换了一下插槽就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出现这问题,在换就没用了,而且,买来新的内存也不行!什么个情况!

网友:
没积分了,请允许我自己回复一下自己!

网友:
hehe~`很多情况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主机:CPU,主板,显卡啊~
显示器:信号模式啊,驱动板坏啊

网友:
这问题说不准的 , 一样一样的排除问题!

网友:
表示无赖啊

网友:
显示屏显示无信号
1]能进系统------查显卡到显示器。
2]不能进系统-----问题有点多。慢慢查。

网友:
这个么,原因很多。